DSP FLASH 烧写

楼主:
想把一个程序烧写到Flash上,按照例程一步步做的,但是单独运行DSP没有效果。编译时有几个warning,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原因。

库文件和CMD文件都已经改成烧写对应的文件,CMD文件只知道大概的作用,具体怎么写不知道,尤其是FLASH烧写的。请前辈指教!

网友A(2014-04-07):
最好把你的PAGE0和PAGE1的内存映射贴出来,根据这个图根本看不出问题原因。

网友B:
烧写到flash之后一步一步走的是什么
烧写到flash之后就是重新上电后看看代码是否正常运行
当你烧写后再次单步等运行时   应该是是在RAM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你的PAGE0和PAGE1的内存映射贴出来,根据这个图根本看不出问题原因。

Page0和Page1 的映射都贴出来了 您给看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写到flash之后一步一步走的是什么
烧写到flash之后就是重新上电后看看代码是否正常运行
当你烧写后再次单 ...

烧写到DSP之后 也可以通过仿真器 在CCS上看程序怎么运行的吗?
烧写后,DSP的板子上我没接仿真器,直接给DSP上电,程序里应该输出的端口没有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烧写到DSP之后 也可以通过仿真器 在CCS上看程序怎么运行的吗?
烧写后,DSP的板子上我没接仿真器,直接给 ...

你先在RAM上仿真   如果结果正确了
然后将ram.cmd换成flash.cmd再次编译烧写看看
烧写成功后如果还是不运行   你就进行代码搬移试试

网友C(2014-06-05):
如果你把程序移植到FLASH例程中,仍然出现程序在FLASH中不运行的现象,那么100%是你程序写的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