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EFT)测试标准的疑问!

楼主(2014-04-07):
我们公司的产品是属于工业控制行业的,产品的测试标准是严酷的工业环境,关于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测试,有几个疑问请教,望熟悉的人给些。
1、测试标准,查了一下GB17626上的规定是这样的,下图。现实是我们的CAN(CANH,CANL,GND)三根通讯测试的4KV100K,这个电压等级是不是有些过高了。
2、  判断标准的问题。通讯测试4KV的情况下,系统工作是正常的,通讯也是正常的。但是会带来其它的一些问题,空间耦合导致了板上的一些指示灯闪烁,只是闪烁,IO的输入输出没有错误。试验结束后,恢复正常。这种情况在国家级的测试机构是怎么判定的,是合格还是不合格。

网友A:
你们认证要求测试等级是多少?像我们产品一般做到2级,EUT变化范围在指定内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认证要求测试等级是多少?像我们产品一般做到2级,EUT变化范围在指定内就OK了 ...

我们的测试等级是4级,是公司内部的要求。
我的疑问在于:4级的要求,通讯线测试时,电压峰值也应该是2KV吧。
另外就是判断标准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的测试等级是4级,是公司内部的要求。
我的疑问在于:4级的要求,通讯线测试时,电压峰值也应该是2KV ...

每个产品都有允许误差范围,你可以和认证机构确认,我们就是,有不确定因素就和认证机构确定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产品都有允许误差范围,你可以和认证机构确认,我们就是,有不确定因素就和认证机构确定是否可以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
最好可客户确认一下,了解最终的应用环境,并了解一下行业通用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可客户确认一下,了解最终的应用环境,并了解一下行业通用的标准。

我们是标准品,也不知道谁定的这么高的标准。
看到有市场有同类产品的标准是是2KV,B级,改天找领导反映下。

网友B:
有些时候,不懂的人会出现超规格来解决不确定的事情,这个一定要和老大们讨论。

网友C(2018-10-31):
CAN口上为什么要测试EFT???

网友D:
通讯线也是需要做的,出系统的线是需要做的,我们以前做2kv

网友D:
主要看要求,是判据A还是C,A要求不允许出现任何异常现象,指示灯闪烁严格的说是不满足等级 A的,C允许测试时部分功能丧失,试验后自动恢复正常

你说的C,其实应该是B C允许测试时部分功能丧失,试验后手动恢复正常,不是自动恢复正常

网友E:
工业控制
看应用场合,重工业场景,四级不算高的
实际比这个还严酷

网友D:
根据工作现场设备情况,如果抗扰性能不好的话,可能使自己工作异常

网友E:
CLASS B ,可以认为通过

网友F(2018-12-11):
引用 网友D:
主要看要求,是判据A还是C,A要求不允许出现任何异常现象,指示灯闪烁严格的说是不满足等级 A的,C允许测试 ...

你说的C,其实应该是B
C允许测试时部分功能丧失,试验后手动恢复正常,不是自动恢复正常

网友D:
手动恢复是等级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