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问题:恒流电子负载产生自激,怎么排除。

楼主(2014-04-07):
恒流电子负载运放自激振荡,

+VIN和-VIN加12V直流电压测试,U2B自激,第5脚和第6脚之间电压差很大啊。达到1V了。(正常情况5脚6脚之间电压应该在uv级别的吧)
请大家看看,这个电路需要怎么改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VIN和+VIN输入什么东西呢?-VIN到GND只有0.25欧姆电阻,你加12V电压?

楼主:
VIN接需要放电的电源。恒流电子负载,由W1调放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N和+VIN输入什么东西呢?-VIN到GND只有0.25欧姆电阻,你加12V电压?

VIN接需要放电的电源。恒流电子负载,由W1调放电电流。

网友A:
+VIN和-VIN加12V直流电测试,电路工作不正常。---这句话没看懂。
你加的是什么电源?吸收电流还是放电流?普通直流电源还是数控电源?电源的电流电流限流么?
U2B怎么振荡的?频率和幅度是多少?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有纹波么?

网友A:
信息量多点会好分析些,提供信息有些少

网友A:
最直观地补偿方式为在U2B的负相输入端和U2B的输入端连100NF电容,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B:
当然会自激了,相位环是同相的,

网友B:
干吗?要加U2A呢,负载电源跟仪器电源共地就可以了

网友B:
这是那里抄来的电路,信号关糸混乱,待测电源与设备电源共在一起,(+12与+VIN连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那里抄来的电路,信号关糸混乱,待测电源与设备电源共在一起,(+12与+VIN连在一起。)
...

这个不是抄的电路,是自己整来实验的,12V和+VIN是分开的。这个图画错了连到一起了。

网友B:
相位还是正反馈,从R4加一个测试信号,V+,U2A输出是-,U2B 输出是+,r104上端是-,经过GND,反相,VIN是+,这不是正反馈吗?

网友B:
U3构成局部的正反馈糸统

网友B:
小反馈是正反馈,大环路也是正反馈,不自激才怪呢。

网友B:
C10应跟6.7连,

网友B:
错的太多了,功力还是嫩了点。

网友B:
把U2B,U3相位反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位还是正反馈,从R4加一个测试信号,V+,U2A输出是-,U2B 输出是+,r104上端是-,经过GND,反相,VIN是+, ...

上面个图是有错误,现在改了,大环路是负反馈了,但是还是自激。当初设想是U2A把R6,R7上的电压降放大,R4位置工作时对GND是个负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的太多了,功力还是嫩了点。

呵呵,业余的是比较菜:lol

网友B:
正确的图贴上来,这样才好分析

网友B:
不构成大环路能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构成大环路能稳定吗?

现在这个是修改后的电路图,整个环路是负反馈,但是还是自激。

网友B:
你没有把U2B的C10跟6。7连接起来啊。把U3用一个小电容103的2.,6连接,因为CMOS的CGS容量有点大,加个电容校正下。

他这个图是画得TM有点坑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把U2B的C10跟6。7连接起来啊。把U3用一个小电容103的2.,6连接,因为CMOS的CGS容量有点大,加个电容 ...

搞定了,按照你说的,把C10,接到U2B  6,7脚,U3  2,6脚加了个104的电容,不自激了。灰常灰常感谢你:P,自己对运放电路不怎么了解,只会简单的放大,那些什么补偿之类的就不明白了。大哥你如果有时间能不能就着这个图讲解一下改的那两个电容的作用,

网友B:
推荐三本书,TI运放应用指南,ADI的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实用模拟电路设计,全是老美写的,国人译的,领会它们,水平绝对会上一个层次。

网友C:
学习了,看看这图的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