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测温电路方面的疑问

楼主(2014-04-07):
pt100的测量电路,网上给出的大多如上图所示,但是我用各种仿真软件(包括multisim和ti的tina)仿真时,该电路的测量结果非常的不准确。
比如pt100设置为110欧姆时,如果不接后面的放大电路,只测量电桥的电压差时,结果为22点几毫伏,换算成电阻值是正确的。
而连接上放大器后,再测量电桥的电压差时,发现只有20点几毫伏,而经过放大电路后,输出为2点零几伏特,换算成电阻后发现与pt100 的阻值相差非常大。

如果将电桥输出通过运放构成的跟随器隔离后,仿真的结果没有问题,但是实际电路测量依然不准确。

我在试验中使用的运放为op747,发现电桥输出端连接跟随器与不连接跟随器时相差大约有1mV多,通过放大电路放大后,测量得到的电阻值相差接近1欧姆(pt100放置在实验室中电阻值为110欧姆左右),这样换算出的温度与实际温度相差非常大。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本人新人,经验和理论都非常少,轻大家多多帮忙。

网友A:
连接上放大器后,R3,R5其实并在了PT100两端,所以压差会从22点几毫伏变小为20点几毫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上放大器后,R3,R5其实并在了PT100两端,所以压差会从22点几毫伏变小为20点几毫伏。 ...

可是R3、R5的阻值之和超过100k欧姆,pt100的阻值才100多一些欧姆,这样即使并联也不会产生很大影响啊。

另外用运放隔离后,为什么也会出现电压下降的情况呢?

网友A:
对,影响是不大,但应该是一个注意的地方。
另外,反馈电阻我觉得用100K有点大了。

“如果将电桥输出通过运放构成的跟随器隔离后,仿真的结果没有问题,但是实际电路测量依然不准确。”这句话不太懂,有没有原理图,实际电路测量,是你实际搭电路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影响是不大,但应该是一个注意的地方。
另外,反馈电阻我觉得用100K有点大了。

这样,中间加了2个跟随器,仿真结果没有问题,但是实际连接之后,发现跟随器加上之后也有压降。

网友A:
是哪里有压降呢?运放U1A的最终输出吗?
反馈电阻太大,偏置电流会对输出结果产生影响,建议把反馈电阻该小一点。

网友A:
还有,你输出是直接进MCU的AD口吗?还是去哪里了?会不会1K电阻上的分压太大了,你量R7的左端会不会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里有压降呢?运放U1A的最终输出吗?
反馈电阻太大,偏置电流会对输出结果产生影响,建议把反馈电阻该小 ...

是图中AB两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输出是直接进MCU的AD口吗?还是去哪里了?会不会1K电阻上的分压太大了,你量R7的左端会不会就正常 ...

后面连接的是mcp3208芯片,不过就算后面什么都不接,8楼AB两端的电压也还是不对啊(用万用表测pt100的电阻式110.5左右,换算成电压应该是23.5mV,但是实测电压为22.4mV)。

对了,我没有按照图中用二极管和电位器将VCC转成4.096V,而是直接用的ref195提供的5V电压。电路工作时,5V电压没有变化。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刚上电测的压差,还是等会才测的。
实际中我用过NTC,设计时一般要求流过NTC的电流小于1ma,电流过大,电阻自身也会产生热量,其阻值其实发生了变化。
如果是UAB变小了,那似乎跟我的解释就矛盾了。

网友A:
其实你可以用万用表实际测量一下P1和VR2两端在接后面电路与不接后面电路时阻值上的差别。
上面说了那么多,我认为最大的原因在于你一直认为P1就是110欧姆,VR2就是你选定的值,其实他们并联电阻以后阻值都放生了变化,你按接上后端电路后的测量出的实际等效阻值分压。然后再相减,看看是不是就不偏小了。
我也只知道这么多了,希望你有结果后公布一下,大家一起学习进步。

网友A:
我觉得电阻的影响要大于5v电压变化的影响,应为你最终求的结果是“(R1/R2-R3/R4)*V  ”(R1、R2、R3、R4只是泛指,与你电路图里的电阻标号无关)。电源电压是电桥共用的。

网友A:
我用到的NTC精度做到1%就算高的了。如果对温度没有特别要求,温度检测偏差偏差2-3度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可以用万用表实际测量一下P1和VR2两端在接后面电路与不接后面电路时阻值上的差别。
上面说了那么多, ...

啊,这个电阻变化您能再详细的说一下吗?可能这就是问题所在啊。

网友A:
就是因为他跟后面的电阻并联了,具体多大因为运放是个有源器件,我也说不清,所以建议你实际用万用表测试下电阻值,包括那两个2K的电阻,然后实际算下电压差是不是就是你用万用表测到的,如果是那就是并联电阻导致的。到时程序里修正下就可以了。
我可以确定的是:PT肯定不是110欧姆了,VR2也不是你选定的值。
另外,既然对温度要求高,那么电阻就要选的精度高一点,起码也得1%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他跟后面的电阻并联了,具体多大因为运放是个有源器件,我也说不清,所以建议你实际用万用表测试下 ...

如果没有加跟随器,那么后面的电路肯定会影响电桥,不过并不是这么简单计算出来的……实际测量了一下也不能吻合。
而加跟随器隔离后电压依然往下掉,感觉会不会和放大器有关系呢?不过我查了一下,OP747的各项性能都非常好,影响肯定不会这么大的啊……

网友A:
运放输入阻抗很大,加运放隔离后,其实可以忽略并在PTC和VR2两端的电阻了。这个我忽略了。
会不会因为2K电阻的精度不够高导致的?

网友B:
运放本身需要电流的,这样100K电阻反馈会有一部分"消失",造成放大倍率不对;

另外如果误差在5%,甚至10%都是属于正常的现象,计算时都是按照理想情况算的,最终会有误差,难道你想PT100电阻安装好之后就显示到A级0.15的温度精度吗?你核算一下0.15的温度对应的电阻误差是多少,你用的精度要达到多少才行,原件的各项不确定的漂移有多少,总需要标定的,要不然,不说普通的温度计了,你看看那些上千的万用表,为什么要加装调整电阻,人家用精密足够的电阻也不敢装好就用;精度主要还是标定和稳定性决定的

网友B:
我打的字怎么会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入阻抗很大,加运放隔离后,其实可以忽略并在PTC和VR2两端的电阻了。这个我忽略了。
会不会因为2K电 ...

特意拿的实验室里的0.1%的电阻,肯定没问题呀

网友A:
那我就想不出哪里还有问题了。
不知道你算出的温度差几度,是否在允许的范围内?温度有时候要求没那么严格。
再等等高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就想不出哪里还有问题了。
不知道你算出的温度差几度,是否在允许的范围内?温度有时候要求没那么严格 ...

呜……多谢解答了。真的很想知道答案啊。

网友C:
不明觉厉,围观高手解答

网友D:
运放用双电源。

网友E:
1N4733和103组合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用双电源。

为什么要用双电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用双电源?

避开0V输入点附近。
这种应用环境,最好用高精度运放,这颗运放的失调电压都有1mV了。。

网友B:
我回帖提过这些资料,还有4-5条可能,不过回帖时丢了很多内容,懒得再打了;
LZ选的芯片属于高精度的 失调好像100uV,放大100倍后10mV误差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用到的NTC精度做到1%就算高的了。如果对温度没有特别要求,温度检测偏差偏差2-3度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

看什么产品,一般NTC 1%算比较高,更高的还有0.5%的。
详见官网:
深圳富泰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http://www.fulighten.com/
石塚感应电子(深圳)有限公司http://www.semitec-sz.com/
SEMITEC株式会社http://www.semitec.co.jp/

网友A:
我觉得和运放关系不大,LZ测出的误差不是在最后一个运放的输出端,而是在电桥两端。
按LZ说的实际理论应该是23.5mv实际是22.4mv误差为0.9mv,计算一下0.9/23.5=3.8%,不知道LZ的万用表精度是多少?

网友G:
通过你贴的图,PT100你用的事2端的,那么你这产品要求的精度也应该不算高;
如果你想提高精度的话
1,换成3端或者4端电阻,接入板子的3根电线要完全相同;
2,22mv变成20mv,以及后放大到2V
应该是运放的偏执电流及电压及其外围电路,看到你用运放做跟随隔离,那也没用,运放跟随输出电压本身就会有几十毫伏偏执,除非用高精密运放,那要舍得花钱;
建议把放大倍数整为50倍,把R3,4调整为2K;

网友H:
看帖学知识

网友I:
1,不加跟随器,输入阻抗不能忽略导致误差;
2,加了跟随理论上没问题,即仿真没问题,但我实际中遇到过,可调电阻会随时间阻值发生变化,变化的原因不是很清楚,可以换成固定电阻测试;

网友J:
1、运放会有offset,输入端短接时,输出也不会是0V。
2、用运放搭的仪表放大器对等臂桥的电阻精度要求很高,1%的电阻对放大倍数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我觉得用电流源给PT100供电,然后采样电压比较好。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样,中间加了2个跟随器,仿真结果没有问题,但是实际连接之后,发现跟随器加上之后也有压降。

...

CMRR不够大,导致的,用的好的缓冲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1,不加跟随器,输入阻抗不能忽略导致误差;
2,加了跟随理论上没问题,即仿真没问题,但我实际中遇到过, ...

功率太大,热效应导致,因为全部电位器用的是碳膜电阻。温度糸数大。

网友K:
324用在这里,简直高估了它的性能,还用差动电路,对OP及电阻配对相当重要,不然会导致CMRR的严重下降。

网友K:
用个仪放就搞定了,把驱动电压降低,不要全用电位器来调平衡,电位器只能调10%(或更小)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避开0V输入点附近。
这种应用环境,最好用高精度运放,这颗运放的失调电压都有1mV了。。
...

多谢答复,不好意思这1天多太忙没时间上网,我今天测试一下双电源,然后回复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回帖提过这些资料,还有4-5条可能,不过回帖时丢了很多内容,懒得再打了;
LZ选的芯片属于高精度的 失调好像1 ...

呃……我是指连接跟随器电压下降1mV,不是放大器放大后下降10mV……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通过你贴的图,PT100你用的事2端的,那么你这产品要求的精度也应该不算高;
如果你想提高精度的话
1,换成3 ...

多谢回帖,我发帖的时候手边没有电路,当时非常困惑(现在也是……)所以从网上找了一个一样的图放上来了……实际上用的3线。
减小放大倍数确实可以提高精度,这个实验中证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CMRR不够大,导致的,用的好的缓冲器,

请问这个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324用在这里,简直高估了它的性能,还用差动电路,对OP及电阻配对相当重要,不然会导致CMRR的严重下降。 ...

是OP747啊,不是lm324,那个电路图是因为手边没有图也没有画图的工具所以从论坛里拉来的……这个太抱歉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功率太大,热效应导致,因为全部电位器用的是碳膜电阻。温度糸数大。

我用的是1mA不到的恒流源驱动的,可调电阻用的是3062那种5K的,在实验室环境下做的实验,当时调到大约400欧以下模拟热电阻的阻抗,本来只想固定一个,然后用万用表测,谁知道竟然一直会变化,变化的阻值大约在数欧的范围内,而且不是单调的,是波动;后来就直接换成金膜电阻了。

网友I:
1,差分放大倍数过高可能是个问题;
2,输出的限幅稳压管,如果漏电流大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避开0V输入点附近。
这种应用环境,最好用高精度运放,这颗运放的失调电压都有1mV了。。
...

果然这个问题很关键!今天测试了一下,精度提高很多!不过还是有一些误差,我再试试其他人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