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耳机发送DTMF信号

楼主(2014-04-07):
各位高手,怎么才能用蓝牙立体声耳机模块产生DTMF信号,以便可以和单片机通信啊

楼主:
有没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啊

楼主:
大神们,帮帮忙啊

网友A:
做拉卡拉盒子?

网友B:
耳机通过DTMF和单片机通信?

单片机有DTMF接口?

迷糊了....

网友C:
用一个8腿的DFMF发送IC配合MCU发送DTMF,也可以直接用MCU+DAC或IO+R-2R发送。
接收可以用DTMF接收IC接收,或者用MCU世界解码DTM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拉卡拉盒子?

不是,我们是通过蓝牙耳机来使手机和单片机或者别的东西通信,但是和拉卡拉的方式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8腿的DFMF发送IC配合MCU发送DTMF,也可以直接用MCU+DAC或IO+R-2R发送。
接收可以用DTMF接收IC接收, ...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才能将蓝牙耳机模块的DTMF信号采集,或者说蓝牙耳机模块能够产生DTMF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机通过DTMF和单片机通信?

单片机有DTMF接口?

手机发送音频信号,蓝牙耳机模块接收,然后将蓝牙的speaker接口连到HT9170进行解码,然后送信号到单片机啊

网友A:
手机发送音频信号,应该很简单, 接收音频,才需要FFT看频率,麻烦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发送音频信号,应该很简单, 接收音频,才需要FFT看频率,麻烦些。

解码的话,可以用HT9170,但是怎么才能将DTMF信号从蓝牙耳机输出来才是我要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一个!

来聚聚人气

网友E:
也是路过,酱油没有了,去打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码的话,可以用HT9170,但是怎么才能将DTMF信号从蓝牙耳机输出来才是我要解决的。。 ...

晕死,我是说手机发送音频很EASY,手机接收音频才麻烦点。   手机能放音乐么?能,那还说个P.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码的话,可以用HT9170,但是怎么才能将DTMF信号从蓝牙耳机输出来才是我要解决的。。 ...

蓝牙耳机上没有MCU? 有的话让它控制DTMF芯片输出信号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