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一些引脚上拉问题

楼主(2014-04-07):
  大侠们,
      今天用74系列IC做电路,一个引脚恒定置位高。有两种方式实现这种功能,一种是加个电阻上拉,10K的样子。另一种直接和VDD短接了事。和VDD短接方便,省了个电阻,后续生产焊接也方便。
  74系列输入结构大致是BJT的基极输入,阻抗有些高----或者MOS输入,总之阻抗有些高。
  问题:这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呢?
        好像一样?
        或者说有什么细微区别呢?
       可靠性方面的?上电冲击?

网友A:
74系列又有多种,有TTL工艺,也有CMOS工艺。楼主问哪一种?

网友B:
开始研制或小批量生产时加上拉电阻。成熟产品,批量生产,不加电阻,直接上拉。

安全起见?多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系列又有多种,有TTL工艺,也有CMOS工艺。楼主问哪一种?

用的74HC系列。。。那就是高速CMOS。。。。。

网友C:
HC高速直接上拉.

网友D:
TTL 悬空就等于上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74HC系列。。。那就是高速CMOS。。。。。

74HC系列,直接接高电平即可,没有必要加支电阻。CMOS工艺输入电流极小,电阻上没有电流,要它何用?
加电阻白白增加成本和空间。

网友E:
直接拉。放心

网友B:
开始研制或小批量生产时加上拉电阻对调试有许多好处。例如:可以改成下拉、可以接入其他信号、其他逻辑输入。给调试带来方便。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