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音频单端和差分电路

楼主(2014-04-07):
有的音频电路,由差分转成单端,然后又转差分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上个具体电路看,一般D类放大输出时差分,电压摆幅大输出功率自然也大

网友B:
主要是传输过程中防止干扰吧,差分信号的抗干扰能力会强很多。

网友C:
单端接口滤波放大方便,差分抗干扰,具体电路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