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altera uart核的问题

楼主(2014-04-07):
波特率可以通过寄存器来改变,而奇偶校验和停止位只能在系统生成时被确定,不能通过寄存器调整了,如何在原有基础上,使得奇偶校验和停止位可以通过寄存器调整?

网友A:
校验位初值为0或1可以在开始时下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验位初值为0或1可以在开始时下发

是想让奇偶校验和停止位的设置和波特率一样,还可以通过寄存器设置,不用单独下载FPGA程序了,可行吗

网友B:
搞定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想让奇偶校验和停止位的设置和波特率一样,还可以通过寄存器设置,不用单独下载FPGA程序了,可行吗 ...

可以的,你是通过MCU控制FPG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么?

没有呢!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altera uart ???

具有Avalon 接口的通用异步收发器( UART) 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你是通过MCU控制FPGA吗

不是的,只有FPGA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只有FPGA

仿真波形有么?

网友D:
这个我做过。不知道楼主的意思是啥,你指的寄存器是什么?

网友E(2020-08-24):
可以自己写一个UART的ip核,或者修改一下官方的这个ip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