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能做工作频率为5G的计数器的方案,最好能计24位

楼主(2014-04-07):
我已经10多年没有接触电子电路了,最近因为想做一个工作频率为5G的24位计数器,打开电脑才发觉已经自己脱轨了,各位大佬有没有比较好的可用方案。谢谢~~~~

网友A:
这个频率FPGA做不了啊

网友A:
干什么用这么高的时钟?

楼主:
谢谢各位,看样子得先用分频器再计数了。目的是要精确计算脉冲数量达到精确计算距离,所以不能模糊计算,得用加法器或者计数器,但是符合要求的不太好找。

楼主:
主要是低位必须使用高速电路计算,高位可以使用速度比较慢的。

网友B:
用22nm技术流片去吧
5G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C:
前端分频即可,那么高的计数器,很少有人直接进逻辑芯片的。我用过 2.4G的分频芯片 MB506,很便宜就几块钱, 5G的没用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看样子得先用分频器再计数了。目的是要精确计算脉冲数量达到精确计算距离,所以不能模糊计算,得 ...

话说计算距离的方法很多啊,为什么一定要用脉冲计数这样的?

网友E:
请问,支持分频的朋友,如果只出现1个脉冲,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