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定它的误码率

楼主(2014-04-07):
怎么测定它的误码率,Spartan-6芯片的板卡与Virtex-6芯片的板卡间大数据量(大概几个G)的传递,是通过光纤口传递,有什么方法怎么测定它的误码率?

网友A:
误码率只能是一个统计数值。如果只要数值,可以用Ibert测试

网友B(2014-05-08):
误码率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