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os问题

楼主(2014-04-07):
1,ucos中是谁来定义一个任务是否为就绪任务?如果无事件情况,是否就是创建任务时就已经定义为就绪状态?就绪的判断条件是什么?
2,当某个任务执行完以后,此任务还是处于执行之前的就绪状态吗?还是其他情况?
困扰中,求解,谢谢各位。

网友A:
不知道对你的问题理解的对不,一个任务创建后会处于就绪态,(体现为任务在就绪表中登记),当这个任务延时或等待事件或被中断时他就会处于挂起状态,等待条件到了恢复就绪状态。 一个任务如果不是循环的,执行完后最后应该自己删除了,如果不删除,而系统中又没有比他优先级高的任务,应该会卡死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