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中AD配置及通道数据读取

楼主(2014-04-07):
求指导CC2530里AD的硬件电路接口图和配置参数,最好有个简单应用了例子,小弟不甚感谢!

网友A:
不好意思,刚看到你的帖子。
建议发帖时给点分,不然会自动结贴,就和得到解答的帖子在一起了。不容易看到。
网上有例程,可以参考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JFhxFmkWw3_IsONR4Lq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vWvB3UvIfG9VQZbowu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刚看到你的帖子。
建议发帖时给点分,不然会自动结贴,就和得到解答的帖子在一起了。不 ...

我也看下的了,,谢谢链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