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ICD3硬伤求助 如何防止损坏 谁有经验

楼主(2014-04-07):
我用ICD3仿真调试编程下载过程中发现如下硬伤,此前是好的可用的,现在不能用了。
1、一次使用过程中闻到icd3内有烧焦糊味  打开盒盖后发现两颗面积最大的芯片还有地面一些元器件烫手
2、从此发现用户板电压不能超过4.0-----4.2伏特 超过芯片就发热烫手
3、用户板电压低于 3.5伏特,则软件界面加载正常,ICD3不发热,也能运行,但是似乎管脚电平不能很好的地控制

我发现icd3硬伤损坏都是和用户电源的冲突引起,那么有什么措施可以避免损坏吗?
严重怀疑厂商没有保护设计措施

网友A:
单片机外接电源时我用ICD3下载不成功,只有通过ICD3供电时才可以正常下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B:
用了很长时间ICD3,没发现问题,单片机一直是5V电压,工作很好,我用的芯片是18F8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