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又来求助,三极管控制风扇的问题

楼主(2014-04-07):
这几天做了个简单的用三极管控制风扇的电路,在耐久性测试的时候,我的本意是三极管导通后,压降应该0.7V左右,电源电压是12V,风扇应该有11V左右的稳定电压,可是示波器检测到的波形却很意外,具体看下图:
1.原理图

楼主:
2.实测波形(A风扇电流550mA)

楼主:
3.实测波形(B风扇电流450mA)

楼主:
4.下图是两个风扇,左边是A,右边是B。我的问题是,波形怎么是严重波动的,并且A的电压严重偏低?不应该是一条11.3V左右的直线吗?

网友A:
图片太大,流量扛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大,流量扛不住。。。

哈哈,手机也能上?

网友B:
只能说明电源有内阻,电机不是加热电阻,其阻抗是恒定的,有电刷的通与断。

网友C:
1. 基本电路性能远未实现,做什么“耐久性测试”
2. 除7楼说的电源无力,怀疑管子驱动不足——不热啊
3. 最好加点儿LC滤波

网友D:
这是无刷电机,周期通断的,必然存在波动,负载电流接近三极管的基极电流乘以放大倍数的时候,风扇电压就会明显波动。

网友E:
有点尖峰应该说是正常的吧,感性负载嘛,何况还是不停的换相的无刷马达

网友F:
加个大电容在电源输出

网友G:
引用 网友C:
1. 基本电路性能远未实现,做什么“耐久性测试”
2. 除7楼说的电源无力,怀疑管子驱动不足——不热啊
3. 最 ...

同意!驱动可考虑加倍,有条件加LC.

楼主:
12V电源输出是5A,电源的能力是够的。今天又把8050换成了zxtn2010z,情况能好一些,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无刷电机,周期通断的,必然存在波动,负载电流接近三极管的基极电流乘以放大倍数的时候,风扇电压就会 ...

是不是调低基极电流,让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可以改善这种情况?

网友I:
选8050本身就是错误的,300毫安以下才可以,另外就是驱动不够。

网友J:
用MOS管   或TIP120

网友K:
应该是无刷电机换向的干扰信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调低基极电流,让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可以改善这种情况?

正好相反,要加大基极电流,或者干脆用MOS管。

网友C:
乱起名,耐久性测试
随便找块万用表,电机两端电压11.5V;手摸温升20度;Ic/Ib符合设计
就得了

网友L:
你图搞的真有点蛋疼...真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乱起名,耐久性测试
随便找块万用表,电机两端电压11.5V;手摸温升20度;Ic/Ib符合设计
就得了 ...

哈哈,主要是担心8050扛不住。已经到了极限,后来公司里又找到了ss8050,结果测试后发现也有烧坏的情况。后来检查可能ss8050和8050混料了,ss8050应该能到1.5A的,所以就接久一点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好相反,要加大基极电流,或者干脆用MOS管。

感谢版主,应该是无刷电机造成的,用MOS估计也会有波动吧?
zxtn2010的集电极电流应该完全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图搞的真有点蛋疼...真滴.

是原理图画的不好?还是下面的照片不好?

看不清楚,文件字节数大,卡死电脑.

网友M:
电流驱动抗不抗的住啊。另外电机本来就是不断的通断。波形要是直线才不正常呢

网友N:
这是DC无刷马达的基本波形,第2和第4图和第2图极限接反而已吧。

网友N:
生产风扇时必须测试的电流波波形。

网友O:
同意21楼的。
风扇的峰值电流较大。电流达到峰值时,三极管已经不在饱和状态了,进入放大状态了,所以CE之间的压降上升,所以示波器上看到了明显的电压纹波。
解决方法有几种
用C或者LC滤波平滑电流,把峰值降下来
加大三极管基极电流,使三极管饱和更深
换MOS管。MOS管更适合这种大电流开关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同意21楼的。
风扇的峰值电流较大。电流达到峰值时,三极管已经不在饱和状态了,进入放大状态了,所以CE之 ...

多谢。

楼主:
问题已明白,感谢各位帮助.

网友P:
加个大电容在风扇电源端

楼主:
引用 网友P:
加个大电容在风扇电源端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