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修改图形shape的线宽

楼主:
我在丝印层用图形圆画了一个空心圆,但无法设置空心圆的线宽,点解啊??谢谢。
已经试过用 :edit  >> change ,不行显示下面信息。
“Shape line width cannot be changed.”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20Settings/Application%20Data/YNote/Data/71890800@qq.com/16e0fff7e41c475599cd418287c7e299/clipboard.png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20Settings/Application%20Data/YNote/Data/71890800@qq.com/16e0fff7e41c475599cd418287c7e299/clipboard.png

网友A(2014-04-08):
丝印层,就不要用shape来做了。
用add - cicrle

网友A:
也可以用shape,等出图是按0 mil线宽来统一加宽出图也可以的。

楼主:
谢谢大哥。。受用了

网友B(2017-04-20):
电饭锅第三方公司的风格是**官的双方各似懂非懂发生过多少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