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P0口、低八位地址

楼主(2014-04-07):
为什么用51单片机的P0口接LCD(1602)的数据接口后,不能对挂在单片机低八位地址的器件(RAM)进行操作了?不改动程序,取下LCD就可以对RAM操作了;
最后对LCD的数据接口用了一个锁存器之后就没问题了。
为什么?电流的原因吗?

网友A:
单片机带片外存储器时,P0.0~P0.7在访问片外存储器时,先传送片外存储器的低八位地址。然后传送CPU对片外存储器的读写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