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汇编语言未解之谜!

楼主(2014-04-07):
在MPLAB IDE下用汇编语言编译出现以下问题:
Error - section '.config_646420_LED1.O' can not fit the absolute section. Section '.config_646420_LED1.O' start=0x64646420, length=0x00000002
任何程序到最后都会出现这个错误,求解决办法
电脑是xp系统

网友A:
是否是 位设置的问题呢?
点击 configure ---------->  configure   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 位设置的问题呢?
点击 configure ---------->  configure   bit

应该不是吧,那个设置是硬件调试时才用的,但是现在是编译出错

网友B:
这个应该是lkr文件出问题了吧,重装mplab试试吧

网友C:
你首先要你弄懂什么叫连接?连接文件的作用?连接文件中的内容都是什么意思?

section在连接文件中是一个关键字,通过相关的一些关键字,编译器将MCU空间都预先定义好,编写的应用程序将在编译时自动根据显性或隐性的规定将目标文件装载到MCU对应的空间中。

config_646420_LED1.O,这个文件后缀写全了就是obj,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目标文件了,所谓的目标文件就是一段二进制码,但是它只有相对地址信息,通过连接文件的作用实现在MCU空间内的绝对地址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lkr文件出问题了吧,重装mplab试试吧

重装过了,问题依旧。另外我发现device选择PIC16系列的可以编译通过,但是选择PIC18系列的都出现该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装过了,问题依旧。另外我发现device选择PIC16系列的可以编译通过,但是选择PIC18系列的都出现该问题。 ...

什么系统下面,要不你发个测试工程上了看看别人会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首先要你弄懂什么叫连接?连接文件的作用?连接文件中的内容都是什么意思?

section在连接文件中是一个 ...

谢谢版主,长知识了。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系统下面,要不你发个测试工程上了看看别人会不会啊

xp系统,我在别人的电脑上试过了,xp和win7都试过是可以的,就是自己的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xp系统,我在别人的电脑上试过了,xp和win7都试过是可以的,就是自己的不行 ...

重装不彻底把,你看你的那个start地址就很有问题,建议把整个microchip删除了再重装

网友D:
不知这个未解之谜解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这个未解之谜解了没?

没有

网友D:
我以前弄的是福建的好象什么高齐的仿真及开发板MPLAB IDE,很多年了,也出现过很多奇怪的毛病,后来,**拔拔,系统重装,也就好了,,还有,PIC的单片机,有很多配置的地方,有时候,该打勾的地方,没勾,就出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甚至我量产的时候,员工写片子,不是一个批次的片子,配置位没调好,都不行...都是些细节问题......多想想...也许超过RAM范围了,也许配置问题,也许处理器无法按你的指令分配资源...你16可以18不行,也许编译地址设置不对,

网友D:
我*,写了个^&**插*(&插(*&*都给啦,哈哈哈哈....

网友D:
我勒个去,&*插(*插都给河&*蟹啦......

网友B:
你把这个工程编译一下试试,

楼主: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这个工程编译一下试试,

楼上

网友E(2014-09-23):
这个简单,在7FFH-800H衔接处加下面的几句
            ORG        800H                   ;
            BCF        STATUS,RP0             ;
            BSF        STATUS,RP1
ORG        800H;这句一定要放在800H之前,可以看下列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