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普源示波器的朋友进来看下?

楼主(2014-04-07):
新买一台普源示波器DS1074Z,杂波很严重,严重影响测量,到底是故障机还是此类机型本身就是如此呢?

主要是附近有例如适配器之类的干扰源时,显示出很严重的杂波,<500mV的信号基本不能测量!

具体情况已上传到youku,请查看: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k1Nzc4Mjg0.html

用过普源示波器的朋友,是否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探头不接任何信号,进行自校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型号

DS1074Z

网友B:
引用 楼主:
DS1074Z

DS1074Z        4通道才3000来块钱,挺便宜的。不知道好用不你这个,我有一台两通道还2000多块钱买的。

买回来用了几天发现屏幕会闪,卖家说是主频太高了,让我刷机降低主频就好了,可是我刷了老版本的固件还是会出现闪屏的情况。

你的这个我看你好像是带着探头测的,你可以把探头拿掉先。拉下时间轴,看看还会不会有无输入的抖动。

怀疑是探头问题。

网友C:
一般是探头地线接触不良,我也在用普源,算是国产货里比较靠谱的。

网友D:
公司里面也准备换成这个型号的示波器,还没买,期待楼主最后解决结果
我自己买了一个家用的owon ds7102 测试了一下没有这个问题,个人觉得owon的示波器还可以用,比普源的实惠,屏大

网友E:
目测你的 示波器不是很好

网友F:
先看本机信号,如果没有问题说明你没有处理好,机子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公司里面也准备换成这个型号的示波器,还没买,期待楼主最后解决结果
我自己买了一个家用的owon ds7102 测 ...

owon ds7102和我的一样,缺点就是pc端软件功能差,特别是截图.
另外如果开放输出数据就好了,自己搞算法来处理.现在卡半道上,示波器不提供功能,数据又拿不到.
总体来说还不错

楼主:
问题解决:90%在那个笔记本适配器,10%在探头。

用同事的适配器,一切OK,用我那个适配器,立刻挂了,适配器相当于一个大功率电台:

1.探头的探针夹与地线夹的闭环回路相当于一个“干扰接收天线”造成了90%的干扰;
2.探头地线引出端与探头地线夹子端之间的地阻抗,也包含在内,造成了10%的干扰;

现在换掉了适配器,把通道高频抑制打开,可用的垂直精度大约在10mV左右

谢谢大家参与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