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按国嵌的视频,总是ping 失败

楼主:
WIN7地址是192.168.0.115,第一次把eth0设置成192.168.0.120,就是上面一种结果,好像是找不到,后面把eth0设置成和win7地址一样,就一大堆东西,无限出现下去,很费解,百度了很多方法都没解决

网友A(2014-09-02):
第二种就是通了。。。你命令没设置参数,所以是一大堆。。。

网友B:
你这是虚拟机里面的linux吗?虚拟机联网需要设置相关选项的。一般选择桥接最方便。虚拟机设置一个和主机不一样的IP即可。

楼主(2021-01-22):
结贴:当年买的二手板子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