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整形-总线波形畸形

楼主(2014-04-07):
如上图,图B可以通过施密特触发器(门限电压先高、后低)得到比较完美的C的波形,而现在主机接收到从机上行的数据波形是如A所示,需要对A波形整形得到C的波形,以给单片机处理。
基本情况:总线长2000米(2*1.5平行线、回路电阻80欧,线间电容200nF),数据波形时长25us。
主机给总线提供一定电压,从机是以拉取总线电流形式给主机发送数据的(电流环路),主机通过检测总线上电流取样电阻检测从机数据,上图A为主机总线取样电阻上实测的波形,C为从机发送的波形。

请问通过什么方法将A波形整理成C波形?

网友A:
有回滞的比较器可以做

网友B:
A是充电快,放电慢!
B是充电慢,放电快!
应该施密特都可以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是充电快,放电慢!
B是充电慢,放电快!
应该施密特都可以搞定的

请教,施密特触发器的触发电压有两个,我了解的是第一个电压会比第二个电压高,以抗干扰,
图A,如用施密特触发器,不知道是怎样的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