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iic通信经验

楼主(2014-04-08):
STM8S采用5.5V(用的78L05稳压,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儿78L05输出端却是5.5v,按理应该是5V)供电,读写从机(从机电源是3.3v,总线上拉到3.3v)发现程序运行一段时间之后会死机死掉。

改通信速率好像有作用,但是还是会死掉。后来换了78L05输出5.1 V,测试了下发现没有再出现死机现象。

总结:IIC通信一定要注意电压问题。这里可能单片机电源电压过高,导致误判总线忙,没法读写通信。

网友A:
难道是主机电压太高,拉低的时候,没法拉低????

网友:
貌似楼主买的假78l05

网友B:
首先保证5V供电电压准确(78L05的精度一般是5%左右,偏差超过范围就要考虑器件问题了),然后你的I2C总线上拉电阻应接到5V供电上,这样就能保证硬件无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