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一个-5V

楼主:
系统电源是12V DC, 现在需要产生一个-5V的电压,该怎么弄?
有没有符合要求的参考电压芯片,求推荐啊,

网友A(2014-04-08):
需要的电流多大?
如果系统对功耗有要求,12V转5V可以用SGM2200、HT7150之类低功耗LDO,然后5V转-5V,用电荷泵芯片,比如SGM3204,200mA负载,SGM3206,60mA负载: SGM2200.pdf (311.3 KB) HT71xx_1.pdf (153.03 KB)

网友B:
我也是楼上那种方案基本。先变5V。在变-5v,只要电流要求不是特别大一班够的。推荐芯片ICL7660,还有SGM3206,只要3个电容就行。可能3206电流有点小。用法都是i这样的。另外还有ICL7662 ,MAX660(0.1A)   MAX1681.

网友C:
金升阳有这种模块,宽电压输入的。
和普通的7805封装一样

网友C:
:D
好像输出400mA

网友C:
用34063也可以

网友D:
这个有现成的芯片的啊

网友E:
有,Lm2576,我试过,负电电流可以达1a,手册有推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