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sh79F6431可以用串口直接下载程序吗?

楼主(2014-04-08):
sh79F6431可以用串口直接下载程序吗?

网友A(2014-05-22):
一般没这么用的 1-Wire总线接口应该可以

网友B:
你好!我司代理中颖88、89、79系列单片机,黄生:15112661137  QQ:2714266616

网友C(2025-10-30):
SH79F6431 通常不支持直接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其编程需专用仿真器(如中颖 SH-LINK)或编程器,通过 ICP(在线编程)接口进行。部分型号若有 bootloader 功能,可能支持串口间接下载,但需先烧录引导程序。具体以芯片数据手册或官方说明为准,优先使用专用工具确保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