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的sclk对于不同的分频,波形会不一样吗?

楼主(2014-04-08):
求助,spi的CS引脚我直接用硬件的CS,可以吗?怎么CS引脚高低不变?难道我配置有错?spi的sclk对于不同的分频,波形会不一样吗?

网友A:
方波在高频率下,因仪器的原因会变成像正弦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波在高频率下,因仪器的原因会变成像正弦波。

这是吴工吧: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方波在高频率下,因仪器的原因会变成像正弦波。

:D
STM32的频率一般不会了,我测试过90M确实是

网友D:
原谅我语文太差,没有读懂LZ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