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这个怎么找不到数据表

楼主(2014-04-08):
一个飞思卡尔的芯片,上面写着"SS08SG16",俺就郁闷了,不是9s08sg16吗?到某宝上还可以搜到价格,这个怎么回事,版主帮助一下,这个芯片管教数量挺合适的,俺打算选型的收加进去,不过找不到数据表,这算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楼主,你的芯片就是S08SG16的,数据手册是: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1&WT_TYPE=Data Sheets&WT_VENDOR=FREESCALE&WT_FILE_FORMAT=pdf&WT_ASSET=Documentation
希望能帮到你,如果还有问题,欢迎交流。

楼主:
顺便问一下,使用osbdm仿真器仿真没有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下,使用osbdm仿真器仿真没有问题吧

这个你要看看你用的osbdm支持的芯片中是否有这款芯片哦。

网友B(2017-02-24):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芯片就是S08SG16的,数据手册是: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microcontrollers/doc/data_ ...

谢谢提供,找了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