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动态改变频率问题

楼主(2014-04-08):
请问哪位试过动态改变stm32的运行频率? 即芯片主要运行在8MHz, 在用到USB功能才上调到48MHz, 退出USB后又回到8MHz

网友A:
这样做的目的是啥呢?

网友B:
USB可以设置频率吧。你这样说很有歧义哦。

网友C:
运行中调节频率, 当然是可以的. 我曾经测试超频极限时, 就是逐步提升频率的.

不过应用中有点麻烦, 从手册看. USB 的时钟肯定是从 PLL 输出的. 你可以使能 PLL.
但是 CPU 的时钟未必非要使用 PLL 的. 可以用 HSI/HSE 频率.
这样就不用换频率这么麻烦了

楼主:
谢谢各位, 可以了, 的确是4楼说的方法

网友D:
4楼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