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库中的函数SystemInit()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2014-04-08):
我想请问一下3.5.0库中的函数SystemInit()的作用是什么啊?
我想再请问一下SystemInit()之后的几行代码是干什么用  难道初始化系统时钟和设置端口时钟不是同一回事吗?

网友A:
初始化系统时钟;不是。

网友B:
作用是打开GPIO口的时钟。
因为上电复位后,所有外设的时钟默认是关闭的。
使用或配置外设前,需要手动使能。

网友C:
跟踪下程序就知道了。
主要是时钟初始化

网友D:
SystemInit()是你自己的初始化程序,main之前调用;
不是

网友E:
启动文件的时候已经初始化了,在进入MAIN函数之前就已经调用了,所以,后面是可写可不写的,就是初始化系统相关时钟,后面的代码初始化外设时钟,

网友F:
我主要看到的是初始化时钟,3.5的库已经不需要在main函数中调用SystemInit()函数了,因为在启动文件中已经调用了。

网友G:
这个在启动文件中自动调用了,初始化系统时钟.

网友H(2015-11-12):
引用 网友F:
我主要看到的是初始化时钟,3.5的库已经不需要在main函数中调用SystemInit()函数了,因为在启动文件中已经 ...

是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