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LM2576电压不稳

楼主(2014-04-08):
我用2576ADJ,输入24V,输出12V,芯片还是很烫,而且电压不稳定,电路是根据手册上的电路设计的,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不知道你实际参数是多少,估计参数选的不合理
布线也挺关键

网友A:
当然也不排除买的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实际参数是多少,估计参数选的不合理
布线也挺关键

我的12V固定输出的也是这个情况,输出电流是0.3A,输入电压是2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实际参数是多少,估计参数选的不合理
布线也挺关键

这是我的电路

网友B:
你的电感用这么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电路

电感太大了吧,另外你这个多少钱一片。这个东西假货太多了。

网友D:
没有仔细看datasheet的可能更大

网友E:
怎么看这个图怎么别扭,这不科学啊.你确定手册上的电路设计的?怎么看怎么不舒服.

网友E:
不是一直是1入2出3地4反馈5开关吗?

网友E:
看着图总感觉3和4颠倒了一样.是不是我眼花了啊...楼主你这个工作都正常吗?除了发热...

网友F:
之前有过一个类似的情况,后面把芯片开光脚悬空,问题解决!不知道你这个适用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看这个图怎么别扭,这不科学啊.你确定手册上的电路设计的?怎么看怎么不舒服. ...

可能是我引脚的命名不一样,手册是是1、2、3、4、5我是2、3、4、5、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感用这么大?

我的输入电压是24V,负载电流是0.3A,是根据这个图选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太大了吧,另外你这个多少钱一片。这个东西假货太多了。

我的输入电压是24V,负载电流是0.3A,是根据这个图选的,我在想是不是我的电感的电流选的太小了。

网友G:
电感超标啊

网友H:
问题出在电感上了

网友I:
电感太变态了吧?

网友J:
1500U.这个老大。想问下。这么大个电感你批量买的?还是单买的。单买老贵感觉

网友K:
你的参数选的我看都有问题,二极管也换下。。。另外,这图画的好难看。。。

网友L:
DC/DC发热有很多原因,主要由元器件参数不匹配导致的效率低下或者负载电流过大.负载的问题似乎可以排除,才30mA. 电感和肖特基二极管需要做调整,还有输入输出的滤波电容也很重要. LM2576本身的频率比较低,所以电容要得比较大,电感也会要得比较大.因此,如果频率可以用高一点的,考虑用MP1584, 电容和电感的值都不需要那么大,效率也更高一些,封装体积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