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谐振放大电路

楼主(2014-04-08):
请问大家,这是我画的LC谐振电路,后面加了一级跟随器,但是为什么测试跟随器后面的输出波形下面已经完全失真了啊??供电采用是的12V,没有做阻抗匹配。。请问能解决这个问题嘛?让输出波形不失真?? 求大神啊!

网友A:
跟随器集电极上接R1实在没有必要,分掉大部分输出。
其它元件数值也有问题。LC回路中电容为47pF,频率不会太低,耦合电容C6用0.1uF?图不大清楚,也许不是uF是nF,那还差不多。

网友B:
是啊,把R1去掉,也许能不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随器集电极上接R1实在没有必要,分掉大部分输出。
其它元件数值也有问题。LC回路中电容为47pF,频率不会 ...

现在我将C5换成了可调电容,L1为中周。想谐振于15MHZ。C6是0.1uF。可是我感觉去了R1还是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級間耦合電容C6(0.1uF)用的太大了。

想问问您,如果我的输出信号为15MHZ那么C6一般取为多少才合适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问问您,如果我的输出信号为15MHZ那么C6一般取为多少才合适啊?

我将C6改成了100P输出波形还是失真的。。。下面波形是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将C5换成了可调电容,L1为中周。想谐振于15MHZ。C6是0.1uF。可是我感觉去了R1还是不行吧。。。 ...

“可是我感觉去了R1还是不行吧。。。”
此感觉从何而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将C5换成了可调电容,L1为中周。想谐振于15MHZ。C6是0.1uF。可是我感觉去了R1还是不行吧。。。 ...

“现在我将C5换成了可调电容,L1为中周。想谐振于15MHZ”
L1为中周,是什么中周?调幅收音机中周?调频收音机中周?电视机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将C5换成了可调电容,L1为中周。想谐振于15MHZ”
L1为中周,是什么中周?调幅收音机中周?调频收 ...

中周上面写的是F8。。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想做两级LC谐振放大,末级和输入级都用OPA820做缓冲,请问可以实现嘛?输出功率能达到多少mW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随器集电极上接R1实在没有必要,分掉大部分输出。
其它元件数值也有问题。LC回路中电容为47pF,频率不会 ...

请问能不能直接在第一级LC谐振放大后接THS4304做同向放大(但是仿真后波形输出失真),然后再后面接一个BUF634做推动。。输出功率能大概达到多少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想做两级LC谐振放大,末级和输入级都用OPA820做缓冲,请问可以实现嘛?输出功率能达到多少mW啊? ...

末级和输入级都用OPA820做缓冲,可以实现.
输出功率能达100mW.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将C6改成了100P输出波形还是失真的。。。下面波形是平的。。

工作点不对,提高基极电位,增加IC电流,明㫫是截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