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的中断如何设置

楼主(2014-04-08):
要从外设中读取数据,应该把数据处理后放在哪里?SARAM还是DARAM
DMA请求打开数据通道读取数据,中断是给外部中断还是怎么设置啊?

楼主:
DMA通道源起始地址,低字段和高字段是什么意思??低16位跟高16位??

网友A:
看看相关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