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设计一个能够控制输出正负电压的电路

楼主(2014-04-08):
(无正文)

网友A:
参考互补推挽功率放大电路。
楼主的时间和电流单位,字母大小写乱用。

楼主:
感谢版主的纠正,你说的办法我用了,但是一直烧管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的纠正,你说的办法我用了,但是一直烧管子

把图贴出来,标注尽量详细。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HJ]R$R33VZ){CGPH~_WU`XR.jpg (104.46 KB )

网友B:
一眼看你过去,电磁铁需要并联续流二极管

网友C(点评):
确实,并且还要大功率的,转换时间快的,

网友A(点评):
不是磁铁并联二极管,是上下侧三极管需要并联二极管续流。普通整流二极管即可。

网友D:
L298N ~~~~~ 拿去用把

网友E:
每个三极管上并个5822就可以了

网友E:
我指的是哪个外面的哪个功率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必用萧特基二极管,每一侧反向并联一支1N400X这样的工频整流管即可。
普通整流二极管,便宜耐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必用萧特基二极管,每一侧反向并联一支1N400X这样的工频整流管即可。
普通整流二极管,便宜耐用。 ...

要看电磁铁的电流而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要看电磁铁的电流而定,

楼主首帖已经说过,电磁铁电流300mA,而1N400X允许1A连续电流。
即使电磁铁电流达2A,用1N400X也没有问题,因两支二极管是交替工作的,而且用二极管续流,二极管中电流是逐渐减少的,且减少得相当快(电磁铁自身存在80欧电阻,否则不会在24V电压下仅300mA电流)。

网友F:
不在电磁铁两端并联二极管,而在三极管两端并联二极管。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不在电磁铁两端并联二极管,而在三极管两端并联二极管。是什么原因呢?

你自己画出两种电路(在电磁铁两端并联二极管和在三极管两端并联两支二极管),再分析三极管关断时二极管如何续流。
在电磁铁两端并联二极管,对楼主的要求(正负电压双向驱动)来说,根本不能工作,通过电磁铁的电流将被二极管短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画出两种电路(在电磁铁两端并联二极管和在三极管两端并联两支二极管),再分析三极管关断时二极管如 ...

对哦,:lol

楼主:
谢谢大家帮助,特别感谢jrcsh给了我个好建议
L298N更好

网友G:
可能是没有设置好死区时间。你选择这个器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