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72】+红外遥控和串口打印测试

楼主:
   团购了板子也有些日子了,这两天有时间鼓捣鼓捣了,先熟悉下时钟系统吧,在这里用红外遥控解码来测试,然后使用printf语句发送到电脑显示出来,供大家参考。:lol
首先是硬件,串口用的是USART1,管脚为PA9和PA10,一体化红外接收头接到PA8上,采用下降沿中断,利用SysTick延时来大致计算脉冲宽度。
软件上,板子上没有外部晶振,所以用内部时钟HSI,倍频到48M作为系统时钟。
使用printf函数时在main文件中重定义一下fputc函数,就不用在工程中勾选Use MicroLIB了
编译软件我用的是最新版MDK5.10,板子自带ST LINK下载,串口发送用PL2303小板
下面上图,手头没有红外接收头了,只好把51板子翻出来了,见笑了哈!
测试结果和51得到的数据高地位是反的,可能是大小端的问题吧!

结果

结果

工程文件

网友A(2014-11-25):
你妹啊。空的~~~~~~~~~~~~~~~~~~~~~~~~~~···

网友B(2014-12-31):
那块51板子好熟悉啊

网友C:
还没玩过这样的东西,感觉还不错啊!!!

网友D(2016-03-22):
要用快压软件解压,谢谢楼主。
正需要类似程序参考。要将HS9148发射芯片对应的HS9149A接收芯片省去,使用MCU来做接收处理。

网友D:
MDK5.10版本的工程扩展名不是.uvprojx吗?
你这个是.uvproj,怎么弄的?

网友D:
请教楼主,如果MCU处于STOP模式,红外信号唤醒MCU,再解码,能做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如果MCU处于STOP模式,红外信号唤醒MCU,再解码,能做到吗?

看有没有对应的中断源可以实现唤醒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有没有对应的中断源可以实现唤醒就行

嗯,已经实现了。
本来中断函数都写好了。但是从STOP模式唤醒,到进入EXTI中断,都没有开启GPIOA的时钟,所以中断中检测不了PA4管脚的高电平,导致解码不了红外信号。

网友E(2016-05-15):
看看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网友F(2016-06-20):
啥地方啥地方啥地方啥地方啥地方生到方

网友G(2019-03-18):
中毒了,太可恶

网友H(2020-02-26):
怎么下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