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ano100系列の时钟源选择

楼主(2014-04-08):
新唐Nano100系列,在HCLK时钟源的选择上,PLL时钟和LIRC时钟可以同时使用吗?还是说HXT、LXT、PLL、LIRC和HIRC只能用一种时钟?

楼主:
可能我的问的比较抽象!
其实,就是Nano100系列看门狗那一块,我用的是官网提供的例子,可是,不懂为什么就是不行!无法实现中断。

网友A:
官网的例程应该没事的,我试过Nano130的USB,LCD和M058S的IO操作和定时器的,都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我的问的比较抽象!
其实,就是Nano100系列看门狗那一块,我用的是官网提供的例子,可是,不懂为什么就 ...

用官网的例子都不可以?官网应该都是测试过的吧

网友C:
可以同时使用啊,砸了,有啥疑问,比如你说的pll是分频倍频来的

网友:
貌似上来PLL,串口时钟就清了,我碰到过一次

网友D(2015-10-25):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 Files\710180236\Image\C2C\F73($`2YUE10(J_OVIF(%8B.jpg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 Files\710180236\Image\C2C\F73($`2YUE10(J_OVIF(%8B.jp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10180236\QQ\WinTemp\RichOle\CVD$L@%%(]WXF0QXKWL2@OE.pn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10180236\QQ\WinTemp\RichOle\CVD$L@%%(]WXF0QXKWL2@OE.png

网友D:
第一行的功能是啥?

网友E:
HXT、LXT、LIRC和HIRC可以同时开启也行,但是HCLK时钟源的选择上只能选择HXT、LXT、PLL、LIRC和HIRC其中的一种,其中PLL是HIRC和HXT中的一个选择的。可以看看数据手册时钟模块那一块。第一个框图表示的很明白的。

网友F:
这个书名是什么,时钟的选择,一般结合那个时钟系统图。

网友:
结合那个图,自己配置,要不用库函数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