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c817,6N139在3.3V的供电下,用什么光耦替代?

楼主(2014-04-08):
如题。在51单片机里,用6N139,PC817.一直正常。更新成stm32f103后。再用PC817,6n139.有的正常,有的不正常。兼容性明显不如51的系统。看PDF发现。光耦是5V下最好。
请问:3.3V下用什么代替好?价格相差不大的? 谢谢

网友A:
通常的做法是 输入只要保证10ma电流就可以了
输出 光耦供电5v 输出OC随便用3.3可以用 但是
电流要大些 比如说上10ma到20ma

网友B:
光耦不会因为电源电压不同,而造成不正常的,不过需要注意在不同供电电压时,需调整限流电阻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不会因为电源电压不同,而造成不正常的,不过需要注意在不同供电电压时,需调整限流电阻阻值 ...

您好。怎么调整限流电阻阻值,如何计算?

网友B:
光耦是由发光二极管(LED)和光敏三极管组成的器件,当LED供电电压减小时,发光二极管的电流也会减小,这个时候可能造成光敏三级管处于放大状态,所以减小LED限流电阻阻值到5V供电时的电流状态即可

楼主:
采用了一个最笨的方法。将5V供电下的电路的阻值,统统按比例换成3.3V下的阻值了。 比如5V  5.1k。 更换成3.3V, 3.4K.  实验结果,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