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40下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4-04-08):
请问一下,之前一直用的NUC120,最近换了NUC140下载器用的Nu_Link_Me_001 V1.2,请问该下载器支持NUC140的吗?刚试了一下写不起,我想再确认一下是否该下载器不支持NUC140系列。

网友A:
全系列通用的,你放心

网友A:
你先试试用ICP能否检测到芯片,如果检测不到,是你的硬件问题

网友B:
支持全部系列,放心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试试用ICP能否检测到芯片,如果检测不到,是你的硬件问题

没有检测到芯片,但是发现LDO只有0.37V,加大了LD0滤波电容也是如此。

网友A:
你供电没问题吧。。。LDO才那么点,应该是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