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最小系统

楼主(2014-04-08):
STM32F103RC最小系统,使用SW方式下载程序时,需要哪几根线?

SWDIO,SWCLK,NRST,VCC,GND这几根线都需要接吗,还是只要接几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A:
至少3根....后面2根可以接在板子上.....不知道是否错..

网友B:
是SWD下载吧
看这里,介绍得很详细: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4DP2GB2i1O1D9gJO_X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3根....后面2根可以接在板子上.....不知道是否错..

多谢,不管需不需要我先连上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SWD下载吧
看这里,介绍得很详细:http://wenku.baidu.com/link?url=qHACE6t_s8dsKheVhgxdh-KGXJncttNZGj ...

多谢~~

网友C:
这是官方的资料。
最好4个线,VCC+GND+RESET+DATA

网友C:
再发个原理图
我网上下的

网友D:
这个也是用xxlink下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