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 关于低波特率不行的问题

楼主(2014-04-08):
今天终于找到答案了,波特率要求分频器写入值很大,结果溢出了。
比如我用48M 设置600波特率,应该理论值写寄存器0X13880,结果只写入了3880,导致波特率错误
大家是如何解决这种问题的

网友A:
根据公式波特率=工作频率时钟/(16*分频数)。可以增大APB2分频系数以降低外设总线APB2的始终频率。

楼主:
APB2不是给UART1专用,这样好吗

网友B:
把 APB 的频率也降下来嘛

楼主:
还有一办法,直接用8M晶振不用PLL~    这些方法能解决一个问题,会带来其他很多问题~    是七伤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