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如何区分数字地与模拟地

楼主(2014-04-08):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我这图里面的各种地是数字地还是模拟地啊,另外电源地又有哪些啊?图中的DGND和AGND是我自己根据感觉蒙的。快要疯掉了。第一次画板子,已经改了无数次了。。。
其中AD780是电压转换芯片

网友A:
DGND数字地 AGND模拟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DGND数字地 AGND模拟地、

这图是我自己画的,DGND、AGND也是我自己瞎蒙的、、、

网友B:
这电路有必要区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有必要区分吗???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区分,只是看网上说有AD芯片最好区分一下,那以你的意思是没必要区分?

网友C:
这个电路应该不必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应该不必要吧

那对于这个电路分好一点还是不分好一点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对于这个电路分好一点还是不分好一点啊?

分要比不分好,减少干扰,可以找度娘查资料,论坛也有这方面资料

网友D:
找下芯片的DOTASHEET,看看引脚定义就很清楚了,一般AGND是模拟地,DGND是数字地。

网友E(2015-04-26):
没有音频不需要区分,如果实在要就看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F(2016-07-29):
我觉得楼主分得有道理。

网友G(2016-08-30):
你把接单片机和模数转换的地方用数字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