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CPU时钟分频器

楼主(2014-04-08):
下面为STM8S 时钟树,可以看出CPU可以在系统主时钟频率的基础上再分频。

下面是STM8L的看了下发现怎么不能对CPU的时钟频率进行分频?难道CPU的频率只能等于系统主时钟的频率?

网友A:
没看懂,你的8L截图中画的圈圈是LCD时钟,问得的主时钟?

8L的SySCLK,不是前面有个预分频吗,你的截图中CLK_CKDIVR中的CKM不是有分频系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的8L截图中画的圈圈是LCD时钟,问得的主时钟?

抱歉,误导大家了,那个红圈你别管,那个是别的注释,你不用管,和这个问题没有关系。

8L的时钟分频确实是和你说的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根据资料所讲,主时钟分频一次就直接输入到CPU了。

而8S的CPU时钟是经过两次分频得到的。

假如系统主时钟采用内部16MHz RC时钟的话。

8L的CPU时钟 16MHz-->HSIDIV-->CPUDIV   ==>Fcpu
8S的CPU时钟 16MHz-->CKM               ==>Fcpu

可知: 8L   Fcpu(min)=16MHz/128=125KHz
       8S   Fcpu(min)=16MHz/8/128=15625Hz

说白了,就是说8S比8L多了CPUDIV[2:0]寄存器。

网友A:
是的,楼上正解,8S多了一个HSID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楼上正解,8S多了一个HSIDV

应该说是多了一个CPUDIV[2:0]吧

网友A:
看结构框图里面的CSS和后面的Master Clock Swi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结构框图里面的CSS和后面的Master Clock Switch

下面来自STM8S参考手册截图。

那个Master Clock Switch只是选择主时钟源。

8S和8L默认启动都是使用的HSI。

下面截图来自8L的参考手册,也有类似的寄存器(其实就是一样的寄存器),只是名字叫法不同而已(8s中叫作 Clock master status register (CLK_CMSR),8L中叫作 System clock status register (CLK_SCSR)),在8L时钟树图里面没有见体现出来CLK_SCSR->CKM[7:0],而8S的时钟树图里面体现出了CLK_CMSR->CKM[7:0]。

当然这两个寄存器也只是只读的,只是显示当前的主时钟源。真正切换时钟源的是在CLK_SWR这个寄存器里面设置的。8S和8L这里命名一样,只是叫法不同,实际就是一个东西。

下面为8L主时钟选择寄存器

下面为8S主时钟选择寄存器

对比下注意到8S比8L的可选主时钟少了个LSE。 因为STM8S没有RTC功能也就没有外部LSE了。8L的LSE主要是为了给内部RTC提供时钟的。

网友A:
看来自己没说清,我只是想说你可以参考2个时钟框图中左上角部分,Master Clock Switch 之前的信号流向。后面的预分频都一样,只是叫法上的区别,

网友(2015-08-26):
引用 楼主:
下面来自STM8S参考手册截图。

那个Master Clock Switch只是选择主时钟源。

你好!请问你有没有STM8S和STM8L的寄存器名称的对照表?

网友B:
8L的CPU时钟 16MHz-->HSIDIV-->CPUDIV   ==>Fcpu
8S的CPU时钟 16MHz-->CKM               ==>F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