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压PCB板,跟随器输出电压增加或降低2mv,为什么?

楼主(2014-04-08):
请见图,没有按压PCB板时,B点和C点有35mv左右电压值,也比较稳定。当按压PCB板的下端时,B点电压稳定,C点会降低2mv,如果按压PCB板的上端时,B点电压也稳定,C点会升高2mv,这是为什么?请指教。

网友A:
接触不良?

楼主:
已经确定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确定不是接触不良。

怎么确定的?

网友C:
是用手去按压的还是用绝缘棒去按压的?

网友D:
LM258,实际用的贴片LM358?

网友E:
灵异事件?

网友F:
应是焊接不良,产生的应用向前传导,如果焊接不良,其接觿电阻会变化。重新焊下,应为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用手去按压的还是用绝缘棒去按压的?

用手握绝缘物体去按压。手并没有直接接触PCB板,只要PCB板的受力方向不同,输出就会有降低或升高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258,实际用的贴片LM358?

是的,用贴片(SO8封装)LM258.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是焊接不良,产生的应用向前传导,如果焊接不良,其接觿电阻会变化。重新焊下,应为改变。 ...

做了三块板都有同样的现象,可以确定不是焊接不良多问题。如果换个CMRR高的运放会好很多,但不考虑用这种方法解决。

网友F:
引用 楼主:
做了三块板都有同样的现象,可以确定不是焊接不良多问题。如果换个CMRR高的运放会好很多,但不考虑用这种 ...

跟CMRR有什么关联呢?不可思议。

网友G:
敢问你的2mV是如何测出来的?

网友H:
LM258硅片受力形变,内部阻值参数发生变化,导致的零漂。
验证这个,可以将258拆下来,花些功夫用细线焊接引脚固定,再试试按压PCB各处,观察输出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敢问你的2mV是如何测出来的?

用FLUKE 115C万用表“mv”档位测得

楼主:
引用 网友H:
LM258硅片受力形变,内部阻值参数发生变化,导致的零漂。
验证这个,可以将258拆下来,花些功夫用细线焊接 ...

嗯,可以用这个方法找找原因,谢谢你的提议。

网友I:
以前遇到过,也没找到根本原因,后面换了PCB的材质,稍有改善
LM258可以换用SGM8272测试下,成本不变,SGM8272的CMRR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前遇到过,也没找到根本原因,后面换了PCB的材质,稍有改善
LM258可以换用SGM8272测试下,成本不变,SGM8 ...

查了下,这片运放好像不好买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查了下,这片运放好像不好买吧?

SGM对销售渠道控制的比较严格,目的就是为了对客户有个保障,防止假冒产品,直接联系原厂即可,由他们安排正规的渠道,交货远远好于国外品牌的

网友J:
这2mv对你的系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2mv对你的系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吗?

当然,影响非常大。

网友K:
如果是我,就真不会发现这问题,哈哈,很细心哈...变型了,会有电压变化?

网友L:
这类问题最纠结。

楼主:
还望各位多提供些解决思路。谢谢!

网友M:
把敏感IC放到按压不变形的区域或者另外一块不会按压到的PCB上。最简单的可能是转90度,PCB变形对信号的影响就少多了。
半导体会受到应力的影响。有些精密运放的手册上会有提示,放在不易变形的区域。
有些电磁环境下,触碰或者靠近电路,信号也会有变化,这是另外一个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把敏感IC放到按压不变形的区域或者另外一块不会按压到的PCB上。最简单的可能是转90度,PCB变形对信号的影响 ...

谢谢回复,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想通过什么低成本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N:
用两个运放,一个放正面,一个放反面做两级跟随。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想通过什么低成本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增加PCB的板厚
敏感器件放在独立的小板上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用两个运放,一个放正面,一个放反面做两级跟随。

你的意思是做两级跟随,一个同相输入,一个反向输入吗?

网友O:
楼主用电压表的mV档,一首捏一个表笔也有电压~

网友P:
C点的输出没有负载吗?你使用什么仪器测试的?精确度高吗?

网友P:
还有就是你的PCB上面的线有多粗,会不会有阻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P:
C点的输出没有负载吗?你使用什么仪器测试的?精确度高吗?

用FLUKE 115C万用表“mv”档位测得

网友P:
输出有没有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P:
输出有没有负载

输出没有负载

网友N:
复楼主,两个都是同相输入,压下板子里正面就会正偏,反面同时反偏,这样就抵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