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声卡示波器_广集众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09):
小心不要烧了声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心不要烧了声卡

还行吧,大着胆子吧电压提到了3.3V,只串了个200R的电阻限流,貌似没什么问题。

再就是简单测了一下插口,本身就自带2.6V的静态电压,输入电阻用万用表最高档(2M)都显示超量程,应该可以肯定是高内阻输入了。

楼主:
从网上借鉴了网友们的一个对声卡进行保护的简易电路,测试了一下还不错。

有空找找G450的原理图,看看声卡上还有什么需要保护的地方,在改进外围电路。

感觉这是个电脑的一个好功能,对学生来说,动辄上千的示波器可是个奢侈品,但电脑大家还都是有的。

网友B:
怕烧声卡就买个USB声卡,便宜,不用怕烧了.话说你们的声卡都那么贵那么娇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烧声卡就买个USB声卡,便宜,不用怕烧了.话说你们的声卡都那么贵那么娇气么? ...

笔记本声卡集成在主板上,一烧就不一定烧到哪了!!!

网友C:
九十年代曾经火过一阵,后来就没声了,其实测音频范围内的正弦波还是不错的,其他信号就免了,没有实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九十年代曾经火过一阵,后来就没声了,其实测音频范围内的正弦波还是不错的,其他信号就免了,没有实用价值 ...

九十年代,这么早啊,我那时候还穿开裆裤呢。

恩,鉴于人的听觉和发生问题,估计能测的信号频率不会太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行吧,大着胆子吧电压提到了3.3V,只串了个200R的电阻限流,貌似没什么问题。

再就是简单测了一下插口 ...

;P不同的主板,可能采用的声卡方案不同的~~~
所以其他主板有可能其他情况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主板,可能采用的声卡方案不同的~~~
所以其他主板有可能其他情况发生 ...

的确,很多电脑声卡部分都是集成在南桥里的,万一烧了那报废的就不单单是声卡了。

网友D(2014-06-01):
用Matlab做过一个 音频频谱仪 + 音频示波器 + 正弦信号发生器。

声卡的输入隔直电容很讨厌,把它去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Matlab做过一个 音频频谱仪 + 音频示波器 + 正弦信号发生器。

声卡的输入隔直电容很讨厌,把它去掉就好 ...

;P那你的声卡会不会有噪音啊 ?
去掉了会无形中增加耗电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你的声卡会不会有噪音啊 ?
去掉了会无形中增加耗电的!

没有噪声,挺好的。用这个频谱分析仪,计算输入正弦信号的非线性失真,可以做到0.4%的精度。

还没有办法去掉,懒得去拆开。主要是为了能够分析直流。

网友E:
如果做成USB的就好,一个采集系统都在电脑外面,就算烧都是外面的问题,不过这样做,好像是牛人才可以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做成USB的就好,一个采集系统都在电脑外面,就算烧都是外面的问题,不过这样做,好像是牛人才可以搞出 ...

那得单独买个USB声卡!
不划算的!

网友E:
我看过是用单片机写程序的,不是那么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过是用单片机写程序的,不是那么好搞,

单片机写程序?
你跑偏了吧!
你说的是用单片机做的简易示波器?

网友E:
是的,07年的时候想做一个,当时不会写程序,用人家发布已写好的程序,自己找元器件做,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有些用代换件所以精度不好。当时连车费(不会网购)花了几十元,就当了结当时过把瘾的心愿了。

网友F:
做技术的人都精于计算,喜欢斤斤计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