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一个用三极管搭建的比较器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08):
最近好多人都不知道怎么了都不明白如何提问

网友B:
难道你要用电阻分压与三极管的导通偏压做比较? 让三极管在开关两个状态?

网友C:
说好的图呢? 没图没真相啊 楼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近好多人都不知道怎么了都不明白如何提问

最蛋碎的是很多人用中文写了一段自认为描述的很清楚文字,别人却压根看不懂。。。

网友E:
用运放 稳稳的

网友F(2015-04-15):
有点吊啊,图影身了?

网友G:
有一种帖子叫逗你玩

网友H:
高手,能否说一下原理?
@xmar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高手,能否说一下原理?
@xmar

2级直流耦合放大。Q1、Q2构成差分输入放大。Q3共射单端集电极开路输出放大。整个比较器电路对差分输入信号有很高的电压放大倍数,很小的VIN+ 与VIN-的电压差就能导致Q3输出截止(高电平)或饱和(低电平)。

网友J(2017-03-16):
引用 网友I:
2级直流耦合放大。Q1、Q2构成差分输入放大。Q3共射单端集电极开路输出放大。整个比较器电路对差分输入信 ...

请问下R5和R6是滞环吗?具体怎么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