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交流输入保险电阻如何选用?

楼主(2014-04-08):
请教各位大虾,做一个输出5V/2A 转换效率约80%的开关电源,交流输入的保险电阻如何选用,怎样计算的?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帮顶一下

网友B:
粗略估算:最小输入电压下输入电流的1.5--2倍

网友C:
可以测试一下在低电压满载情况下的输入电流,大致选择保险丝,先按照2-3倍的电流选取(或者按照版主说的也可以),然后测试一下开机的时候的冲击电流,做做浪涌实验,没有问题就可以了。如果实验过程中保险丝被烧断,可以考滤大电流的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