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1.059 MHz晶振一个nop延迟时间多少?转换为dspic30f7.37MHz晶振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4-04-08):
我想用dspic30f单片机7.37MHz晶振实现相当于51单片机11.059MHz晶振一个nop的延迟时间,程序该怎么写?求大神指点!

网友A:
dspic30也是有nop指令的.

网友B:
8051的nop是12个时钟周期,你算算是多少时间,不到1us吧。

网友C:
你都dspic30专业了,还问这个,考我们呢.除法...

楼主:
刚入门菜鸟,边学边做,有个51的例程使用了三个nop
_nop_();_nop_();_nop_();        //pulswith approx. 5 us
还有个
for (i=0;i<65535;i++) if(DATA==0) break; //wait until sensor has finished the measurement
但我用的是的dspic30,晶振7.37mhz,不知道跟上面等效的程序咋写。。。

网友D:
不会算就用模拟仿真得到运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