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单片机上电后引脚电平问题

楼主(2014-04-08):
STC单片机是不是和其它芯片不太一样,上电后引脚各电平一定都为高电平么? 比如我一上电,继电器会有个误动作这种?怎么让某个引脚一上电就为我想要的电平?

网友A:
在初始化的阶段给相应的io想要的电平就可以啦。。。

网友B:
一般用电流驱动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如果担心,就每个脚搞个上拉或下拉,达到你想要的状态.一般初始化给个明确值就OK...悬空脚处理好.

网友D:
老话题了:

.若果是增强型51MCU, 可设置为推挽模式,

看下贴44或55楼,供参考!
https://bbs.21ic.com/icview-639496-3-1.html

网友E:
可以考虑低电平开

网友F:
在没有任何I/O操作的前提下默认是高电平吧

网友G:
上啦或者下拉再加上函数执行时候就写好你想要的值,

网友H:
电路改为低电平驱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初始化的阶段给相应的io想要的电平就可以啦。。。

现在的问题是我上电后 程序还没来得及初始化 继电器已经误动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电流驱动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电流驱动是不是单片机引脚外面接个三极管,再加一些电阻在连接到继电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担心,就每个脚搞个上拉或下拉,达到你想要的状态.一般初始化给个明确值就OK...悬空脚处理好. ...

我电路连好之后,试过在程序开始初始化引脚电平,但是还是不行。
我只在MAIN函数里面有个while死循环,烧进去之后STC单片机也会让继电器动作一下。
我认为是上电之后,程序还没来得及初始化,单片机上电已经把那个电平拉了一下,现在就是想规避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老话题了:

.若果是增强型51MCU, 可设置为推挽模式,

4.4 管脚RSTOUT_LOW的特别说明
STC15系列单片机-管脚RSTOUT_LOW的特别说明
STC15系列有的单片机(如STC15W4K60S4及STC15F2K60S2系列)的RSTOUT_LOW脚在P2.0口(P2.0/RSTOUT_lOW),有的单片机(如STC15W104SW系列)的RSTOUT_LOW脚在P1.0口(P1.0/RSTOUT_LOW),有的每片机(如STC15F101W系列)的RSTOUT_LOW脚在P3.3口(P3.3/RSTOUT_LOW)。下面以P2.0/RSTOUT_LOW管脚为例,介绍管脚P2.0/RSTOUT_LOW的一些特别注意事项。

P2.0/RSTOUT_LOW管脚在单片机上电复位后输出可以为低电平,也可以为高电平。当单片机的工作电压Vcc高于上电复位门槛电压(POR)时,用户可以在ISP烧录程序时设置该管脚上电复位后输出的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

当单片机的工作电压低于上电复位门槛电压(POR,3V单片机在1.8V附近,5V单片机在3.2V附近)时,P2.0/RSTOUT_LOW管脚输出低电平。当单片机的工作电压Vcc高于上电复位门槛电压(POR,3V单片机在1.8V附近,5V单片机在3.2V附近)时,单片机首先读取用户在ISP烧录程序时的设置,如用户将P2.0/RSTOUT_LOW管脚设置为上电复位后输出高电平,则P2.0/RSTOUT_LOW管脚上电复位后输出高电平;如用户将P2.0/RSTOUT_LOW管脚设置为上电复位后输出低电平,则P2.0/RSTOUT_LOW管脚上电复位后输出低电平。

注意:STC-ISP Ver6.62 (2013-11-21)起,STC15系列的硬件选项中,将上电复位后将某个IO输出低电平的选项的默认值修改为不勾选(即默认为传统高电平)。

http://www.stcisp.com/stc15f_io_note.asp

(6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考虑低电平开

老师,怎么弄成低电平开啊?同事说STC的单片机上电后各引脚都是高电平。 我就算在程序一开始对引脚电平初始化,上电那一下还是有误动作,然后才执行我那个初始化函数。烧进去一个while死循环 ,别的代码都注掉,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没有任何I/O操作的前提下默认是高电平吧

是的呀,好像只有STC的单片机上电后引脚都是高电平,像STM32那些高端的,都可以自己规定引脚上电后电平的。怎么让STC单片机一上电引脚就是我想要的电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啦或者下拉再加上函数执行时候就写好你想要的值,

可以肯定的是,在程序一开始对引脚进行初始化,还是不能规避这个问题的。
加上拉或者下拉这个等我下午的时候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路改为低电平驱动继电器...

这是以前同事做的板子,现在反馈回来有这个问题,改成低电平驱动是能解决问题的。
跳出这个问题,我在想,有什么办法能让STC的芯片引脚在上电时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话题了:

.若果是增强型51MCU, 可设置为推挽模式,

十分感谢,刚才看了下那个帖子,问题和我这个差不多,现在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芯片换一下了。
另外问一下,传统的51是不是只有依靠外部电路来改进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是以前同事做的板子,现在反馈回来有这个问题,改成低电平驱动是能解决问题的。
跳出这个问题,我在想 ...

加上下拉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流驱动是不是单片机引脚外面接个三极管,再加一些电阻在连接到继电器啊? ...

一般是用低电平驱动,因为端口配置之前是没有驱动能力的

网友I:
51系列的都是上吊高电平的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怎么弄成低电平开啊?同事说STC的单片机上电后各引脚都是高电平。 我就算在程序一开始对引脚电平初 ...

加个非门就可以了

网友J:
强下接一个小电阻,然后设置这个口是推挽输出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肯定的是,在程序一开始对引脚进行初始化,还是不能规避这个问题的。
加上拉或者下拉这个等我下午的 ...

说明上电程序还没来得急运行就已经是你不想要电平了然后再初始化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上下拉电阻...

试了下,加下拉电阻不行,感觉问题不在这里。上面有个老师说是这个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明上电程序还没来得急运行就已经是你不想要电平了然后再初始化程序。。。。。 ...

对的,所以我现在又迷惑了。想问一下版主,单片机上电后到底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才进到MAIN函数里开始执行程序的呢?以前我觉着单片机一上电,PC指针跳转到上电复位时的地址,之后是一些堆栈初始化之类的初始化工作,置位引脚电平是啥时候做呢?

网友K:
13楼正解。但是,想懂为什么,就去修改startup吧。keil的帮助里说的很详细。而且keil自带类似图形界面的修改助手,很方便。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的,所以我现在又迷惑了。想问一下版主,单片机上电后到底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才进到MAIN函数里开始 ...

main函数始终是上电复位就开始执行的。但是他始终不如模拟的信号来的快,毕竟这是处理器有晶振就有指令周期的。当你的电压开关的那一瞬电压单片机还没反应过来模拟的开关就已经有状态了。所以导致你的问题,刚开始还不是你想要得到的电平。过了之后单片机才开始想要的电平。还是先上啦或者下拉是不是结果还是原来那样不。

网友L:
51单片机引脚默认为高电平,这样可以保证单片机省电节能,可以进行设置上拉下拉电阻来确保按键的开关

网友M(2014-05-26):
加1K下拉电阻(看看上电时继电器还动作吗),驱动电机时设置成强推挽输出。

网友N:
小弟,问题还没有解决吗?
   初始化IO口要在WHILE 前实现的。

网友O(2014-07-08):
这问题STC的资料上有,我也一直采用,输出接两个电阻,一个三极管,然后输出为0,再设成推挽。。。。自己在资料上看看,

网友P:
加非门  或光耦

网友Q(2016-06-13):
直接上图,明白了吧!

网友R(2018-05-31):
引用 网友Q:
直接上图,明白了吧!

哈哈,寻寻觅觅,解决之道居然在芯片的Datasheet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