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延时问题

楼主(2014-04-08):
晶振11.0592
for(i=0;i<125;i++);延时多长时间了 怎么算的
i=8;while(i>0);i--;  这个延时多长时间 怎么算
c语言中for    do...whle   while  语句的延时怎么算

网友A:
最好用示波器测一下方波的宽度就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示波器测一下方波的宽度就知道啦...

在源程序上怎么测啊??还是得专门写个延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源程序上怎么测啊??还是得专门写个延时??

主程序中调用延时输出方波,关闭中断,就可以测了...

网友B:
看反汇编,算一下就知道了,或者用软件模拟一下更简单

同意。

网友C: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用示波器量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程序中调用延时输出方波,关闭中断,就可以测了...

你好 我问下 有没固定的算法 ?

网友D:
io置位
延时
io复位
io再置位
用示波器看脉冲宽度就可以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问下 有没固定的算法 ?

有一个软件,用汇编语言的时候可以计算延时时间,然后根据延时时间确定延时常数的...

网友E:
用KEIL直接看运行时间。

网友F:
看波宽度最直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KEIL直接看运行时间。

同意。因为用不同的晶振,延时是不同的,就算同一款芯片在12T和1T的工作方式,一样的延时函数延时时间都不同,所以最好的方法是用keil 或你所用的编程软件做个仿真,算出延时时间

网友H:
算出来的你还不一定信。还是用示波器吧。设置一个口输出跳变电平,吧中间的延时加进去。看看时间

网友I:
貌似不能精确计算,时间并不固定

网友J:
贴上一往篇二姨自家的**:C51延时程序分析
http://www.21ic.com/jichuzhishi/mcu/delay/2013-02-28/159440.html

网友K:
如果用KEIL,可看运行时间。
主要看汇编代码,自己根据指令周期自己算。

另:如果是STC的51单片机,可使用其STC-ISP软件的【软件延时计算器】输入条件进行辅助计算。使用时要用示波器检查哦。

(139)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问下 有没固定的算法 ?

当然有。
就是看反汇编,最终编译成了哪些汇编指令,每条汇编指令用了几个机器周期,再根据你的晶振频率,就可以得出延时时间了。

为了验证你的计算值,你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真实的延时时间。

网友M:
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验证一下程序

网友N:
确实不会算,拿示波器一算就完了嘛。再不行,把定时器开起来测一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