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为什么我的MMA8451模块输出不变呢?

楼主(2014-04-08):
我在淘宝网上买了一个MMA8451模块,与我的KL25连接,输出值一直不变都是-0001-0001-0001,但是我用飞思卡尔的开发板就是有变化的输出值的,难道这两个有区别吗?file:///D:\Program Files\Tencent\QQ\Users\774729254\Image\UG532@HH~_RL3KFZPZT5DZT.jpgfile:///D:\Program Files\Tencent\QQ\Users\774729254\Image\UG532@HH~_RL3KFZPZT5DZT.jpg
只要接VCC_IN,3.3V,GND,SCL,SDA不就行了吗?

网友A:
楼主,你SA0接啥了?
你按照freedom板子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SA0接啥了?
你按照freedom板子接:

我SA0没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SA0没接呢

看看你板子上怎么弄的?
完全没有接的话,肯定要选择一下的,你看MMA8451Q的datasheet就知道了。

网友A: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交流,肯定可以弄好的,你需要按照freedom板子的方式接,如果你用的代码是官方的代码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板子上怎么弄的?
完全没有接的话,肯定要选择一下的,你看MMA8451Q的datasheet就知道了。
...

我用的是苏大的绿色的板子,然后我的SCL接的E24,SDA接的E25,SA0我接的地,电源接的3.3V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苏大的绿色的板子,然后我的SCL接的E24,SDA接的E25,SA0我接的地,电源接的3.3V对吗 ...

亲,我没有苏大的板子哦。
你用的例程是谁的呢?
关键你要看例程的接口呢,例程用了哪里,你就接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我没有苏大的板子哦。
你用的例程是谁的呢?
关键你要看例程的接口呢,例程用了哪里,你就接哪里啊。 ...

我就是按照这个引脚接的啊
SA0要接地还是电源?

网友B:
SA0接电源,要么改器件地址吧

网友A:
楼上正解,你要接地,那么你就要改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0接电源,要么改器件地址吧

谢谢,我弄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弄出来了

弄出来就好,现在可以正常工作了吗?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出来就好,现在可以正常工作了吗?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交流。

可以正常工作了,把SA0拉高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正常工作了,把SA0拉高就行了

是的,因为不拉高地址就不对,地址不对通信肯定通不上了。
楼主问题解决了,记得帮我结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