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定时器少的可怜,大家觉得Kinetis 的FTM定时器够用吗?

楼主(2014-04-08):
有外部输出输入的定时器太少了,最多也就2-3个,
而且,预分频器最高才128,
STM32F的有十几个,预分频器16位(65535)
大家觉得Kinetis 的FTM定时器够用吗?

网友A: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系列?
一般情况下,我们的K系列定时器相对比较多,K60FTM有3个,一共12个通道,这个是带有输入输出的。
其余还有,PIT,LPTMR,RTC等定时器,应该够你用了。你输出的话,12个还不够用吗?

网友A:
你的需求是什么?
请详细描述,我可以帮你选型!
分频的话,是指FTM时钟的分频,你完全可以在选择FTM时钟的时候,之前就分好频,还是有很宽的可选范围的。

网友B:
飞思卡尔的定时器还是够多的,不知道楼主要怎样用,需要一下子用几十个定时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