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PWM波的占空比和周期怎么体现在程序中的?

楼主(2014-04-08):
        EvaRegs.GPTCONA.all = 0x0859;        //使能定时器1比较输出,低电平有效
        EvaRegs.T1CNT = 0;
        EvaRegs.T1CON.all = 0x1442;     //连续增计数模式
        EvaRegs.T1PR = 0xFFFF;
        EvaRegs.T1CMPR = 0x3FFF;

        EvaRegs.ACTR.all = 0x0666 ;
        EvaRegs.DBTCONA.all = 0x0000 ;
        EvaRegs.COMCONA.all = 0xA600 ;

主程序中EvaRegs.CMPR2 = 0xFC00
请问PWM的占空比和周期是多少?能具体给出计算公式吗?

网友A:
占空比应该是T1CMPR/T1PR吧
但是周期还需要你通过周期寄存器T1PR的值和系统时钟确定吧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空比应该是T1CMPR/T1PR吧
但是周期还需要你通过周期寄存器T1PR的值和系统时钟确定吧
...

我在某处看到占空比是 CMPR1/T1PR,请问CMPR1和T1CMPR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某处看到占空比是 CMPR1/T1PR,请问CMPR1和T1CMPR有什么区别吗

这是两个不同的比较寄存器。一个是通用定时器的比较寄存器,一个是比较单元的比较寄存器

T1CMPR是定时器1的比较输出有专门对应的引脚,和CMPR1(比较单元1)是两回事,如果要使用T1CMPR,必须使能T1比较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