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用USART中断接收字符串再判断处理,大神帮忙看看代码呗。

楼主(2014-04-08):
USART中断接收里数组接着数据,判断,若正确,则用DMA输出我想要输出的文字。
tool.c:
//------------------TIM2始初化-----------------//
void TIM2_init()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2,ENABLE);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16,TIM2_CounterMode_Up, 1000);
TIM2_ARRPreloadConfig(ENABLE);
TIM2_ITConfig(TIM2_IT_Update, ENABLE);
TIM2_Cmd(ENSABLE);
}

//----------------DMA始初化---------------------//
void DMA_UARTSendData(unsigned char length)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DMA1, ENABLE);
   DMA_GlobalDeInit();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DMA1_Channel1, (uint16_t)(&print[0]), 0x5231,
           length,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DMA_Mode_Normal,
           DMA_MemoryIncMode_Inc, DMA_Priority_High,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USART_DMACmd(USART1, USART_DMAReq_TX, ENABL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DMA_ITx_TC,ENABLE);
   DMA_GlobalCmd(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USART始初化-----------------//
void USART_init(void)
{
  USART_DeInit(USART1);
  USART_ClockInit(USART1,USART_Clock_Enable,USART_CPOL_Low,USART_CPHA_2Edge,USART_LastBit_Disable);//可要可不要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USART1, ENABLE);
  USART_Init(USART1,115200,USART_WordLength_8b,USART_StopBits_1,USART_Parity_No,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SART1,ENABLE);
  }

stm8l15x_it.c:
//------------------DMA中断--------------------//
INTERRUPT_HANDLER(DMA1_CHANNEL0_1_IRQHandler, 2)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while (1);
    disableInterrupts();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1)!=RESET)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1);
  DMA_Cmd(DMA1_Channel1, DISABLE);
  usart_sendlength=0;
}
enableInterrupts();
}

//-------------------------TIM2溢出中断-------------------------//
INTERRUPT_HANDLER(TIM2_UPD_OVF_TRG_BRK_IRQHandler, 19)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while (1);
  disableInterrupts();
  //dingshi++;
  TIM2irq_flag=1;
  /* Cleat Interrupt Pending bit */
  TIM2_ClearITPendingBit(TIM2_IT_Update);
  enableInterrupts();
}

//----------------------USART接收中断------------------//
INTERRUPT_HANDLER(USART1_RX_IRQHandler, 28)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
//while(1);
     disableInterrupt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print[usart_sendlength]=USART_ReceiveData8(USART1); //用数组print来承载接收到的数据
         usart_sendlength++; //数组元素位置+1
         usart_freecount=0;//只要接收到数据,该标志位为0;
         usart_count_task=1;//证明接收到数据
   }
enableInterrupts();
}

main.c:
void Task_assigement(void)
{
  if(TIM2irq_flag==1)
   {
     TIM2irq_flag=0;
       if(usart_count_task==1)//接收中断触发usart_count_task=1
         {
           usart_freecount++;
           if(usart_freecount>=2)//判断接收的数组是否连续
            {
              usart_freecount=0;
              usart_count_task=0;
              pocceed_signal=1;
            }
         }
   }
  if(pocceed_signal==1)
    {
       pocceed_signal=0;
       password();//输入数据函数
     }
}

unsigned char command1[4]={'1','2','3','4'};
void password(void)
{
      if(String_compared(command1,4))//校验输入的是否为1234
       {

      u8 i;
      usart_sendlength=sizeof("\r\n请输入您需要的功能\r\n1:对时\r\n2:遥信\r\n3:数据记录\r\n4:故障波形\r\n");

      for(i=0;i<usart_sendlength;i++)
      print=printmessage1;

DMA_UARTSendData(usart_sendlength);
      usart_sendlength=0;

       }
}

//--------------------------------字符逐个比较----------------------------//
unsigned char String_compared( unsigned char usartcommand[],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char i=0,j=0;
   for(i=0;i<usart_sendlength;i++)
   {
     if(print(i)==usartcommand(i)//逐个判断接收到的数据和已经定义好的数据
{
  j++;
  }
  else //如果任意一个不同,则跳出,节约运行时间
  {
  break;
  }
   }

   usart_sendlength=0;

   if(j==n)//如果接收到的数组和已经定义好的数组里的元素全部相同
   {
   return 1;
   }
   else //如果不相同
   {
   return 0;
   }

}
结果失败,后来把判断的部分不要,直接将接收到的数据用DMA打印出来,但是都漏掉后两位数据,例如我输入123只显示1,我输入1234只显示14,我输入123456只显示14,输入123456789只显示147,这个弄了好久,望大神赐教!

网友A:
我怀疑, 中断里消耗的时间太长了. 要优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 中断里消耗的时间太长了. 要优化一下

啊,怎么优化呢,就是每次把接收得到的字符放到数组里面啊,

楼主:
已搞定,结贴

网友B(2016-04-06):
请问可不可以把这个案例发给我看看啊,谢谢,15052278082@163.com

网友C(2017-03-02):
怎么搞定不写一下呀